dell m501r-m5010开机叫7声

楼主(2013-09-15):
各位大侠;
      DELL M501R-M5010开机叫7声,请问是那些的问题?谢谢~!!

网友:
北桥问题,直接开干就行

网友:
加焊的时候注意一下温度,这桥容易爆珠

网友:
北桥。这种桥很好做。取下值球很快。不过还是要小心。。。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北桥。

网友:
7声响应该是报显卡吧

网友:
这机器显卡问题不多   桥问题多一些    修好多了   换完再改个常转   戴尔的机器温度不到70不转

网友:
的确,这机器的桥坏的很多,显卡坏的很少啊,建议干桥吧

网友:
已经OK,重新北桥植球安装OK,多谢指教。

网友:
DELL 7声是北桥问题,8声是没有检测到屏,一般是显卡、屏线、屏的问题

网友:
这算秒杀吗? 是楼主秒  还是群秒?

网友:
秒杀问题,修了过30台了,北桥

网友:
太容易了吧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算      群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