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P31h 上CPU掉电保护

楼主(2013-09-15):
一个七彩虹的P31H,有时能点亮。有时上电直接保护。有时上电跑码至B8。然后保护。

此板最初为输出1.8V和1.2V的电源管理rt8105故障。用Rt9214更换后开始跑码,但状态很不稳定。在上CPU后有时能显示启动画面,而有时一秒掉电。有时也会跑码至B8然后掉电。  内存1.8V  有时为1.92V掉电前会降至1.72V。

望高手们给点方向,先得谢过了。

网友:
刷BIOS再说,不行再换内存供电的场管电容

网友:
CPU供电有短路,具体查CPU供电

网友:
路过 求大神 好了说说 怎么修的。

网友:
我在想什么器件能做到时好时坏呢?进而保护性掉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