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更换显卡后装不上系统------实在没办法了。

楼主(2013-09-15):
上次求助文章:

新手,求大神帮忙鉴定显卡焊盘是否空点?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86769-1-1.html

本次的问题是,T40更换了显卡后显示正常了,但是装系统装不上去,ghost刻进去的过程一点问题也没有,然后到了重启解压这一步,解压还没有完成就重启进系统了,然后后报错 换了内存,CPU,去除所有外设,换电源,硬盘也换过了,都不行,用电流表都是一样的。BIOS也是官方最新的3.23,用纯安装版的系统也是一样的,复制过程没问题,问题都出在解压没有完成就重启了。排除散热问题的。。用普通小一点容量PE能进去,但是用高兼容的PE就会重启。原来的显卡是ATI 7500 M7-CSP32 216Q7CFBGA13;新的显卡是ATI 7500 M7-CSP32 216Q7CGBGA13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实在没头绪了。。求帮助。求思路。

刚刚我换了个系统。GHOST版的,然后现在可以进去安全模式了,安全模式一点问题都没有。。不会重启,但是正常模式进去不到几分钟就重启,安全模式把声卡网卡显卡驱动都卸载了也一样,无语。。。。

网友:
这个问题好难
上次也碰了一台 装系统时也是解压出错 能换的就差主板了 结果换个系统又可以了(换了几个系统)
建议你不如装win7试一试

网友(点评):
T40装WIN7!你试过?

网友:
说明你运气好,我现在正在换系统装,不知道会不会好?哎。。。现在就是碰运气。。。

网友A:
处理下显卡散热可能有惊喜 ATI显卡在没有驱动起来的情况下发热惊人

网友:
换根内存条试试!!

网友:
内存和内存插槽,多余的外设从BIOS全部禁用(声卡、网卡,无线、蓝牙等),再安装,多换几张盘,Ghost版不是万能的,最好把集成的驱动全部删除不用。这样还不行,可能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
用ghost版试一下

网友B:
你的屏还漏光啊

网友C:
弄个安装版的  试试啊

网友:
楼主,你是自己做的,还是去店里做的。如果是自己做的,上设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处理下显卡散热可能有惊喜 ATI显卡在没有驱动起来的情况下发热惊人

不是显卡散热问题的。我就是放个大散热片上去,也还是一样。。都不是很热的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屏还漏光啊

这不是关键。。。关键是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弄个安装版的  试试啊

都试了两个了。。不想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