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店里一台创维电视屏幕闪屏,完了就黑屏

楼主(2013-09-15):
接了一台创维40寸的彩电,型号:40LBAPW,刚拿来时开机就是会闪屏,一会亮一会黑,来回跳。打开就看到了电源板上两个16V1000uf的电容爆掉了,以为就是简单的烧了电容的问题。就换了两个同容量的电容,装上能正常开机显示了,可是第二天人家又找上门说还是同样的问题啊,没办法又打开检查,没有发现明显烧坏的地方,以为自己换得电容质量不好,就重换了两个原装的电容,并且把电源板所有管子和电容的脚加焊了一遍,这次坚持了3天就又是同样的问题,我现在就想买一块同样的电源板换上去,,不知以后还会不会出现闪屏故障啊?各位师傅给看看,这个是不是只是电源板的问提啊?其他地方会不会烧坏?还有就是这个电源板发热严重,是不是那两个散热小风扇不给力的原因呢?

网友:
换了板短期内应该没事,你之前的板应该是PFC电路的问题,造成输出的24V电源不稳,所以闪屏。把PFC反馈的那几个电阻下去的红胶去除即可。

网友:
好深奥 不懂

广源电脑医院 -4 严禁灌水

网友A:
先解决散热问题。在看看。

网友B:
总得把故障时的各个电压给测一下吧!看情况不会太严重,根本用不着换电源板吧!!!

网友:
电源板发热严重 还是先把散热处理下再说

网友:
能详细点不?我电视也是对门一个客户非要让我弄的,我是修电脑的,,PFC是啥意思?具体点,,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解决散热问题。在看看。

就是,,准备换两个大点的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得把故障时的各个电压给测一下吧!看情况不会太严重,根本用不着换电源板吧!!!

麻烦就在这里,,只有很烫的时候才会出现问题,放一个晚上,,白天一个上午开着都没事,下午就不行了

网友:
电吹风加热,逐近缩小故障范围。然后再用热风枪小范围加热。当然要注意温度不能太高了。

网友:
把电源板的电解都换了,还有功率管!一般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来看一下,有难度!

网友C:
既然楼主没明白PFC,最简单方法是淘宝买一块电源板,几十元搞定了。来回折腾划不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楼主没明白PFC,最简单方法是淘宝买一块电源板,几十元搞定了。来回折腾划不来了。

好吧,多谢提醒,,还是谢谢了

网友D(2013-10-19):
是不是高压的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高压的问题呀

高压板一边一个,这个会引起花屏吗?

网友:
灯管接触不良也会闪屏的

网友:
量一量电容旁边的管子好这没有

网友(2013-11-18):
散热先解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