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21 键盘鼠标全部失灵,不可用.

楼主(2013-09-15):
HP 421 键盘鼠标全部失灵,不可用.开机按ESC也无用,F10也无用,整个键盘各个键全部失灵.为此查IO-SMSC KBC1098-NU与键盘接口的线路通不通,都通.只好换全新1098,故障依旧.
旁边的电容,排阻,都换也无用,查开机的信号,时钟,电压,都正常,这种情况真是无语,但USB外接的鼠标,键盘都可正常使用.用外接进PE ,原键盘,鼠标均无用.而USB不论在什么条件下,都可.
网上下载BIOS ,刷过,故障没解决.实在是没招了,不情愿的去偿试换一个新的南桥,801IBM后,故障还是一样,真是郁闷无语.
客户诉说用着用着,鼠标键盘都失灵后,再开机,就如此,本想这种情况换个IO就可解决了,没想到,现在这样,真是无奈,哪位师傅见过这种故障,请指点.谢谢!

网友:
查图纸呀 看键鼠模块供电正常不,到桥或其它IC通信线路二极体可正常。

网友:
我刚好也遇到一台,型号不同,但用的EC是一样,南桥也一样的板,开机正常,就是卡在开机信息那里,按键盘没反应。也是每个EC、南桥及刷过BIOS,都无结果。键盘也换过。

网友:
换的io后缀也要一样的,还有就是查查IO附件的小元件。排阻什么的。

网友:
前几天碰到一个acer的键盘全部不能用的,更换EC解决,你的EC,加焊下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换EC都可以解决,但这次,倒是事大了,花费不少时间,还是无着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求结果

网友:
各个键盘接口的信号,阻值,都正常,还在查,目前无果

网友:
这里把HP421图纸及点位图,发上,请大家参考.

HP421-VV10 - INTEL DIS 6050A2327701 - REV A01.pdf

HP421点位图 - INTEL DIS 6050A2327701.zip

网友:
这种机器最烦了。毫无头绪的 没有思路的。

网友A:
会不会键盘接口挂了?不过一般接口很少坏的

网友:
我在想,键盘鼠标,同时失灵,EC 1098换过,没问题,只能说明,EC 与南桥的通信可能出现故障,控制信号送不出去,但,这个信号不知道是哪个,怎么才能查出来呢?

网友B:
有次我换了南桥好了,但也花了不少力气修其它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次我换了南桥好了,但也花了不少力气修其它地方

我换了个全新的801IBM ,机器正常显示,USB还是能用,这就说明南桥没有关系了.想来,就是与EC之间的通信问题,但,还是没查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键盘接口挂了?不过一般接口很少坏的

鼠标与键盘,同时不能用,这与键盘的接口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换了个全新的801IBM ,机器正常显示,USB还是能用,这就说明南桥没有关系了.想来,就是与EC之间的通信问题, ...

不会是识别成P/S 2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