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开机按enter ?

楼主(2013-09-15):
我的惠普笔记本在售后换个主板后 开机需要按 回车 才进系统?
售后说是换主板引起的,刷下 dmi  就可以,但是刷不上,让我回家刷试试,我回家怎么也刷不上。
这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是BIOS的事吧

网友:
找售后解决啊。

网友:
售后也解决不了

网友A:
上图看看画面是提示什么!

网友:
BIOS坏了。也有可能是键盘坏了

网友:
提示是什么啊,有的是电池问题,有的是DMI问题

网友:
应该是触摸板坏了

网友B:
是不是开机直接报4个错误,要你按ENTER继续,如果不按过一会也可以进的那个???

网友:
the following product informalion programmed into the system board is missing or invalid.
SYSTEM BOARD (00A)
prodvct name

product serial number
prodvct SKU

ENTER - continue slartup

for more lnlormolion,please vesil 。{这里是惠普网站的链接,论坛权限不够,不可以发链接}
有点看不清楚所以可能有打错的地方,
大约等个1分钟可以自己进去。

网友:
对 过一会也可以进
求解。。。。。

网友:
这是开机按回车时的照片。似乎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开机直接报4个错误,要你按ENTER继续,如果不按过一会也可以进的那个???

你见过这个毛病?
怎么解决

网友:
以下产品信息编程到系统板丢失或无效
系统板(OOA)
制品的名字
产品编号
制品规格
输入-继续启动
更多信息请访问惠普网站。

我把英文翻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看看画面是提示什么!

我把图发出来了

网友:
看看时间是不是问题,还不行只能刷BOIS了
\

网友:
看来确实是全新的备件板

网友:
找不到主机编号了

网友:
还找售后啊,修一个毛病又出一个毛病

网友:
如何解决呢?

网友:
机器序列号信息没写进去,上网找个别人备份的BIOS刷进去就OK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检测报错吧

网友:
我上惠普网站下载的bios刷了一遍,问题依旧没有解决??
求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