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JW945GC求助

楼主(2013-09-15):
打ATX的12V阻值正常,有400多的对地阻值,但是一通电 ATX12V就不知道被什么地方的元件给拉低了,只剩下0.5V,上个图,大家帮我看一下

网友:
  能上电开机吗?

网友:
通电时默默有没那个元件异常发热的

网友:
灰都不清理一下就上图了 ,看来楼主也是个懒惰之人

网友:
vcore 对地阻值  才是准确的  测+12无用

网友:
楼主都说电源坏了,灌水也不要像我这么明显吗

网友:
原来是电源坏了!

网友:
用12V烧供电

网友A:
你这电源坏的可真是个时候。

网友:
准备个好点的电源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源坏的可真是个时候。

是啊,本来短路已经修好就,奇怪怎么12v没有了

网友:
测试备件也是要用好的。不然会扩大故障范围。迷惑维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