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5C维修

楼主(2013-09-15):
前面接一个联想B465C机器,AMD平台。送来时能开机不亮,电流跑到1.4左右。屏是白屏,我换过屏后给客户说主板有问题,客户同意修,第二天我才开始看这个机器,我用示波器一测,没有跑U,心想可能又是北桥的问题,不管那么多,先拆机吧,机子拆开了一看,这个机器是修过的机子,显卡明显是被人动过,先想这机子前面送来时是白屏,我想可能就是前面修的那个人修显卡没修好吧,又没隔热造成的北桥又空焊了,想到这其它条件也难得测试了就直接干北桥,结果干了后还是一样,想不可能啊,于是测试条件,全有,没是内存没复位,电流一看也能跑到那么高,想会不会是BIOS引起的,在论坛里下了一个,刷了,好了正常开机,原来以前修机子那个人又是白痴,只会修桥,不会测试,本来联想机子BIOS很容易出问题,结果他去动桥,装机,再开机。进不去系统,要重做系统,和客户沟通后,说等他来了再做系统,好。客户来了,系统也装了,可是新问题又来了,关不了机,以前我修联想机器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是BIOS引起的,不过南桥BIOS我已经刷过了。只有EC没刷,好告诉客户等天来拿机器,还有问题,因为这机子以前别人修过,可能还有那有问题,呵呵正好可以加钱,给客户说要加钱。客户说要多少,我直接说修好加70以前是280就是说现在要350。和客户讨论了一会同意350给他修好,客户走了后,又刷EC,结果还是一样,心想怎么回事,难道硬盘有问题,换个硬盘还是一样,还是从软件入手吧,又重做系统,这次不打驱动,结果正常了,想帮来是驱动引起的,上官网下驱动吧,找到了全打上,晕,还是一个样,这个烂货,心想难道是桥有问题引起的,又不想再做桥,上网查一下有没有这个安全,找了半天,找到了,有人说遇到过是摄像头驱动有问题,就连官网上的都是一样,于是再装,不打打摄像头驱动。XX,真不想说粗话,好了。这个联想太恶心了,自己官网上的驱动都有问题,这给大家说出来,下次遇到这个型号的机子不要再走这样的弯路了。

网友:
我手里面有一台。跑到1.4左右。键盘灯是会亮了。外接没有显示。屏也不亮。。也搞搞BIOS试试看。。
楼主有的话发上来。。

网友:
楼主,提供一下这机子的BIOS嘛,谢谢了!我也是这机子,开机能听的见进系统的声音,就是无显示,加焊显卡无效。

网友(2013-10-15):
发个BIOS上来呗,急要

网友:
这个BIOS论坛里有啊

网友:
开不了机 什么问题 开机了 在1.2左右掉电

网友(2013-11-30):
楼主分享下南桥BIOS 谢谢

网友:
楼主分享下南桥BIOS 在线等

网友:
我也接了这个机子,用一会屏黑了,但是主机还是正常工作的。。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