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示器显示问题求助

楼主(2013-09-15):
一台显示器,显示的图像有一道道间距相等的坚白线,如图
另外画面有点像水纹一样上下抖动的,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屏线 换掉不行的话 100%可以确认屏坏了

网友A:
有没有安屏啊

网友:
呼出OSD菜单,看菜单上是不是同样也有白线。如果没有,就是信号问题。如果有,查屏线是否氧化,重新拔插。

网友B:
一般都是萍线问题

网友:
屏线  屏  驱动板  VGA线 逃不了这几个问题

网友:
查屏线,,要不就是屏本身

网友C:
先换下屏线,如果不行,再测屏上的各电压是否正常,最后再换屏IC

网友D:
你换过VGA线了吗?有点像干扰

网友:
屏本身有问题吧!

网友:
可能这个画面就是这样的 试下换个画面怎样!

网友E:
上传个清楚,大点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传个清楚,大点的图,,,

这个能看清了吗???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安屏啊

安屏???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萍线问题

屏线,屏座都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换下屏线,如果不行,再测屏上的各电压是否正常,最后再换屏IC

屏线屏座都换了,屏上的5V 12V电压都有了,没的点没有参考不好测试呀,另外升压IC很烫手正常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换过VGA线了吗?有点像干扰

VGA线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VGA线换了…………。

你换过通用驱动板吗?先确定是驱动板还是屏。

网友:
屏的问题应该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换过通用驱动板吗?先确定是驱动板还是屏。

通用板没换过,手头有个万能板但屏线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