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的辅助电源部分怎么修。

楼主(2013-09-15):
这几天我天天在学怎么修电源。天天看刘坚强电源维修。12v   3.3v   那些倒是了解了一点。可是到辅助电路部分。就没教程了。也不知怎么跑的。我也不敢乱来。上次我没搞好,电源保险丝还炸了,吓了一大跳。电源辅助部分怎么跑电路

网友:
辅助电源和修液晶电源板原理差不多。

网友:
你看多少讲了,他在100多讲才开始讲辅助部分,如果你没有什么把握的话还是不要乱动手比较好,我一般主要看他的讲课,在查其他的资料学习的,炸保险的情况有几种情况的,1是保险中间断了,保险没有变身,一般是超出了功率范围了,这样的情况直接换了就好了,2就是断在两头,这样一般的情况是出现电压不稳定的情况比较多,3就是保险发黑了,一般是内部短路造成的,这几种情况比较严重的是第三种,会烧掉内部的零件,现在有预防的手段,就是在保险上按个60W这样的灯泡(不要用日光灯),就是普通的灯泡1块一个的那种,装上了后通电有灯泡一直在发亮就说明内部短路,如果亮下就灭了就正常了,功率越大的电源用越大的灯泡,具体有不少就不多说,你可以搜索我的贴子,我发过一制作保护模式盒帖子,这个东东比较方面,里面有电路图有成品照片~

网友:
我才看到60讲,后面的要买

网友A:
辅助电源先搞清自激式的,主要弄清TL431的作用;
现在电源一般都是它激式的,主要是辅助电源管理芯片,如P1014AP06,DM311,1H0165R/265R,5H0165R,TNY266-268,VIPER22A,TOP222Y-2227等。。。。。。应该是不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辅助电源先搞清自激式的,主要弄清TL431的作用;
现在电源一般都是它激式的,主要是辅助电源管理芯片 ...

自己会了,当然说起来不难咯,请教

网友:
它激自激不难理解,等你学到100多讲基本就讲到了,其实就是一个是自己产生震荡,一个是靠IC产生震荡的,自激一般有辅助管带一些外围电路就可以了,它激就是靠辅助电路的IC,有P1014有EM311等等IC。如果你看到这样的就可以基本确定是什么类型的电路了

网友:
都是人才

网友:
我都炸了几回了,有一回去给大电容放电,一短接就炸的一声响,当时就吓蒙了,然后就到处看是哪炸了,看了半天都没发现哪里炸了想了半天才明白是放电的时候短接炸的,我和楼主一样,也只看到60讲,后面的要收费就没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