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 路由 交换再路由再路由?

楼主(2013-09-15):
网络分布是,猫--总路由器--交换机--路由器--无线路由器
1.比如,交换器给的ip是10.33.12.75 掩码是255.255.255.123 网关是10.33.12.1   DNS是208.108.188.188
2.交换机下第一个四口路由器设置是:上网方式选静态ip,ip是10.33.12.75 掩码是255.255.255.123 网关是10.33.12.1   DNS是208.108.188.188,下面的电脑自动获取ip
3.其中一台说要用手机笔记本上网,叫我在四口路由下再装个无线路由器,交换机没多余的ip可用。要选什么上网方式,具体怎么设置?

网友:
下面的电脑自动获取ip
其中一台说要用手机或笔记本上网  使用的IP地址还是上一级的路由分配的 所以你这里加个无线路由器
WAN口设置成自动获取 或者是静态(静态的话就是上级路由除去自动分配的那部分IP外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