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大电容开花了

楼主(2013-09-15):
今天修一个电源,目测保险丝断开。大电容开花了。我想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换是好的电容和保险丝,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
一般都是通了380V  不严重的话 换了就可以了 要看看全桥 等有没有短路 其他不会有问题

网友:
保险烧了,一般也有几个其它电阻或其它也会坏掉,全部检查OK先上个灯泡在保险哪里看下,行就好了

网友:
据我判断,你的大电容肯定坏了

网友:
光换保险是够呛啊,整流桥及相连的几个管子也量一下吧

这个保险开路 断开的话 一般整流桥和管子 也会 损坏的

网友:
先拆掉坏的,再测量、检查一下有无短路的零件看。

网友:
整流桥,保险,电容,别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这个是kbp206整流堆          怎么测好坏

网友:
不是整流桥

网友:
电流冲击也会,先换个电容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
看坏的现象,可能电容的平衡电阻也坏了

网友:
温度高吧 风扇是不是不干活了

网友:
顶盖开得真漂亮!!检查分压电阻、主开关管,更换二只大电容,如果连整流堆就是集成的整流桥都不清楚的话,那看多200篇帖子再来修比较稳妥!

网友:
现在这个电源我修好了。换了一个KBP206整流桥,保险丝。大电容。可是还是有点短路。我想那个整流桥是好的啊。应该是后续电路。然后往后面跑。发现两个开关管坏了。然后找了两个一样的开关管。故障修复。总结,没有把握的时候千万别上电测

网友:
我换过,全都烧保险.

网友:
反正是修好了

网友:
电压太高 烧了撒 把保险丝,大电容以及整流二极管都换掉看看,只要你的输入电压不高于250V一般是不会炸的了

网友:
电容这个玩意放长了时间也会炸的,我有个显卡,用的还是固态电容,前几个月淘汰了就拆下了放着,放着放着就炸了,汗~~把我吓的半死,我就奇怪了就放这没有用它还会炸~真奇怪~~~~不知道其他的人有没有和我一样的经历啊~~~

网友:
启动电阻挂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