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

楼主(2013-09-15):
更换显卡故障没变,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换个内存看下,不行就看下屏有问题没?

网友:
要么显卡 要么内存 呵呵

网友:
但看这个样子 很像是显卡的问题 或者北桥

网友:
应该是显存吧???独显的和内存好像没什么关系。。。

网友:
不是内存,这是VGA信号,不是本屏。

网友:
  显存问题。

网友:
前几天遇到过这种情况,是显存问题

网友:
显存加焊?还是重植?

网友:
加焊显存试试看

网友:
可以换下屏试试,和内存没关系。

网友:
7成显存胡问题

网友:
什么机型?我上次就是这个问题,一模一样,联想E40的,也是换了显卡都不行,换了4个显存就解决问题

网友:
换显存试一下,这种看着像显存,

网友:
好像是显存

网友:
如果换了显卡芯片故障依旧的话 可以先加焊现存 最后才考虑换现存芯片

网友:
谢谢各位。。我重植一下。。试试。。有结果。。来报告。。

网友:
八成显存的问题

网友:
绝对的显存问题啊,

网友:
以前搞过这个现象。显存问题。加了不成。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