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没有CPU供电简单维修

楼主(2013-09-15):
机器型号:联想G470            版号:LA-6751P
故障现象:加电到0.37左右不动
维修过程:电流跑0.37不动,只有CPU供电没有,其他电压均有,换CPU无 果,测ISL95831的供电和开启均正常, SVID对地阻值也正常,更换ISL95831无果,那就刷bios,怒刷了三个bios后一样。在查桥的所有供电基本正常,25M时钟正常产生了。
那就干桥,把HM65换了后,电流还是0.37左右,看来要换板子了,正好旁边有个华硕K43SV的机器,把k43SV上的CPU,拆下来装上G470上,在加电电流跳不断跳变,接屏亮机!
       板子坏,I3的cpu也坏了,成本太高不知道客户还修不修了。

网友:
你这样还叫简单维修

网友:
牛呀  乱来竟然没有这、、造成人为问题呀

网友:
擦,你不是换cpu检测没事了吗?这块板子换cpu也是遍体鳞伤。哎

网友:
雷击坏CPU最近不少。还有坏显卡的、

网友:
怎么没看懂,  最开始说换CPU 不行, 后来换个ASUS的 CPU 就行了,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问题是找到了可是代价太大了

网友:
I系列的CPU很容易坏,我修一个T410的主板,不上电,最后CPU也坏,郁闷中。。。。

网友:
G470 U坏的蛮多的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有这个本本,故障一样,不知道是不是CPU挂了,明天找个试试看

网友:
一组通用的CPU里备一个最便宜的试机,不然太浪费时间了, 还会把修好了的板子再修坏,里外里损失很大啊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现在我遇到能不跑CPU的话就换个U来试试免得修了半天是U坏了就不好了

网友:
桥工啊,你这个CPU电压没出来与BIOS有啥关系啊,幸好没背你整死

网友:
上来就换桥啊,桥工

网友:
楼主太帅了,这样搞都没事,还亮了。佩服之极

网友(2013-10-20):
居然修好了,

网友:
乱来 看不懂 说什么

网友:
CPU 是几代的,一代的应该没有多少钱吧

网友:
这种机器CPU坏的还不少,有时候没CPU很麻烦

网友:
走了不少弯路,结果很是修好了,说明其他还是可以不回加重故障!

网友:
G470的机器 CPU损坏率那是相当的高

网友:
楼主是桥和CPU坏了吧!成本高了!我那天也有一台,测CPU坏了  直接还给客户了

网友:
过来看看,学习学习知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维修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现在的英特尔的CPU确实也很容易坏。像打坏的机器电压不稳定的情况下最是确定下自身的CPU是不是好的。

网友:
想到什么就干什么 勇气可嘉

网友:
我换了南桥和CPU都不行~~~~

网友:
现在好多CPU坏了  都不出电压,坑爹

网友:
确实简单,不知道能不能碰到这样的机子修

网友:
现在机器I3的CPU怎么这么容易坏中

网友:
为什么换其他的U不行。换华硕上的就行。

网友(2017-04-19):
楼主大神啊 这就是简单维修 你要那些修的比这还简单但是修不好的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