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出现问题,求教!!

楼主(2013-09-15):
联想G480,原本的问题是开机进入主板的那个页面时间太长了,就是联想logo那个页面,卡在这个页面十几分钟。做系统是的时候进入U盘里面的PE需要把资料倒出来,但是好不容易进入PE,不显示我的U盘,但是PE能进去。    怀疑是bios设置出问题了(进bios也特别慢)。  需要解决卡在主板界面时间长的问题,跪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识别他的硬盘把c盘东西导到其他盘就可以,你u盘很大吗?不理解你的做法

网友:
看看主板上的电容有没有爆,有次我装系统也好,ghost也好,比正常的慢的多,并且装好还会出错,试了几遍一直弄不明白原因,后来查主板有几个电容爆了,换了就一切正常了,这个反正看看也方便,看那些电容顶部有没鼓起来就知道了。

网友:
ghost也好,比正常的慢的多

网友:
U盘坏了吧,~~~~~

网友:
恩呢,我觉得也是,这样先看看是否元件损坏在考虑别的,不过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好几次,一般是硬盘带卡的多。你试试

网友:
不好修,这种,只能替换

网友:
卡LOGO一般是硬盘有问题,你把硬盘取下来再开机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卡LOGO一般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2016-09-16):
应该是硬件   我遇到了   黑了  好几分钟  还没进去

网友:
内存不兼容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2017-01-05):
是bios 问题把

网友:
怀疑bios问题就先刷bios,看一下是不是bios问题,卡logo看一下外设也没有问题,usb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