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家悦S505系统问题求解

楼主(2013-09-15):
联想家悦S505用U盘装机助理装XP系统重启进入windows画面蓝屏,在BIOSS里已经设置IDE启动了
                                                                                                    求高手解答???

网友:
嗯?进入pe蓝屏?禁止软驱了吗?把硬盘设置为第一启动

网友:
进pe蓝屏肯定是硬件问题先换一条内存试一下不行 就换硬盘吧

网友:
现在有些新机器,装系统确实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