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电脑维修员一年,遇到的各种问题,我都会记下来.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2013-09-15):
1. CPU点不亮     买家收到产品后首先应该先对主板进行放电处理!还原CMOS信息,清空静电干扰!然后对各配件和接口进行一次清理,特别是显卡/网卡/内存的金手指,可以用橡皮檫全部擦拭一遍,以防接触不良,另外还应检查确定电源/配件是否兼容,比如主板支持什么型号的CPU和内存,电源功率是否能满足要求等! 电源的功率是否满足升级的需要,这个至关重要。否则会有一系列的不明故障和不稳定的情况让你摸不着头脑。卖家在此再次建议老机器升级的朋友最好配有一块主板诊断卡(价值13.8)这样你可以少很多的麻烦。
   如果是电脑主机,由于搬动造成松动,需将各部件重新固定一次.以保系统稳定运行.
   有时候在装CPU的时候容易引起显卡/网卡接触不良可能造成显示器不显示,大家在测试时尽可能减少硬件,把多余的硬件先拔下来,侍能显示器后再一样一样加上去,用排除法来找问题!
   一般测试时的最低要求是,主板,CPU 内存 显卡 就可以了。其他的任何东西都不要插,待机器可以正常开机正常显示后在插其他配件。内存插一条即可。
2.系统蓝屏死机重启问题
   买家更换硬件,特别是CPU后.一般来说最好重新安装系统,因为大部分的WindowsXP是认硬件的,更换硬件后因为系统内认的设备和实际设备不附软件的调配就会出问题,就会有蓝屏重启的现象,同时内存条不稳定或不兼容也会造成蓝屏。升级后原来的老硬件(内存,硬盘。显卡等)和现在升级的CPU工作频率不同也会造成以上现象。所以在升级CPU以后。要设置BIOS让各个设备运行在正常的工作频率上。还要慢慢的观察。用代换法逐一的将问题找到。再次提示。电源的输出功率也是能完全左右机器稳定的重要因素。
3.从开机自检音判断问题
  大多数主板在开机时都会有嘀的一声,表示全部正常通过,但也有一些主板,如BIOS是AMI的在开机时,正常情况下就没有嘀的一声,这不用担心,主板工作是完全正常的.只是主板BIOS厂家设计不同而已.
Award BIOS
1短:系统正常启动。表明机器没有任何问题。
2短:常规错误,请进入CMOS Setup,重新设置不正确的选项或直接禁止报警提示
1长1短:内存或主板出错。换一条内存试试
1长2短:显示器或显示卡错误。
1长3短:键盘控制器错误。检查主板。
1长9短:主板Flash RAM或EPROM错误,BIOS损坏。换块Flash RAM试试。
不断地响(长声):内存条未插紧或损坏。重插内存条,或更换内存。
持续长鸣:内存条未插紧或损坏
重复短响:CPU损坏或不兼容,或者电源有问题

AMI BIOS
1短:内存刷新失败。更换内存条。
2短:内存ECC较验错误。在CMOS Setup中将内存关于ECC校验的选项设为Disabled就可以解决
3短:系统基本内存检查失败。换内存。
4短:系统时钟出错。
5短:CPU出现错误。
6短:键盘控制器错误。
7短:系统实模式错误,不能切换到保护模式。
8短:显示内存错误。显示内存有问题,更换显卡试试。
9短:BIOS芯片检验和错误。
1长3短:内存错误。内存损坏,更换即可。
1长8短:显示测试错误。显示器数据线没插好或显示卡没插牢。

如果有诊断卡的话,你可以直接看见主板在干什么检测到了那一步。所以有一块诊断卡将让你可以最快的解决问题。
(卖家不是在推销产品。因为好多的客户电脑的知识有限。要马上判断出电脑的问题需要3-5年的工作经验的工程师才行。而且我们也太多的处理了因为不能正常识别电脑故障而错换错退的客户。他们也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和运费。)

二手电脑硬件测试常识
   CPU安装后,测试时先要检查一下主板一大一小的电源插头是否正常插到主板上的电源接口,然后开机,首先观看主板上的CPU风扇是不是转动,如果转动了,就表示主板已经有12V的电压在供电了,如果风扇不转动,那你就要检测一下CPU风扇的插头,看看是不是插反了或不按规定插,如果风扇开始转动,过了几秒钟,如果主板还不能把显示器点亮,此时就要用手摸一下CPU的散热器,如果散热器是冰凉的那说明CPU没有工作你要检查电源插头.或是把CPU取下来。用牙刷将CPU的接脚清理一下,防止有杂物影响到CPU的接触。装上有把CPU的插座的摇臂多来回的摇几下以确定CPU的针脚都到位而且接触良好。开机后观察诊断卡、如果数字开始跳动,可以根据他的跳动知道他检测到了那一步。如果是停在C1处,那就说明内存没有插好。或是没有插。
             你可以选择停电更换一条内存插槽正确安装试试,如果排除内存安装没问题,此时就要才考虑此内存的兼容性问题,如果您上了几条内存,请拔下多余的,一条一条测试.排除带来问题的内存!
      如果内存没问题,则此时就是主板不支持你现在的CPU了,相反,如果CPU的散热器是热得烫手的,那就表示你的CPU已经在工作中,因为只有工作才发热,不过不用怕,现在的CPU热保护很好的,如果过热它就会自动关机而保护CPU不会损坏的,(AMD462的产品不带过热保护。所以一定要卡紧并确定插好风扇的电源线)但你也不能太大意,你此时应该尽快接上CPU风扇的电源线,让风扇转动起来.
      如果主板还不能把显示器点亮那就要检查一下BIOS了,可以用手压一下BIOS芯片,看看是不是在搬动过程中震动到了,然后再核对一下BIOS的放电跳线,看看是不是设置正确,如果正确的,可能是由于误设置或者硬件兼容方面出现问题,你试把BIOS放电,让BIOS恢复出厂设置.有时候安装过程中会产生静电,改变了BIOS或其它芯片的参数,通过放电就能恢复,也有可能电池电量不足了,开不了机的.可以把电池取下来试一下!
     此时再重新开机看看主板是不是能够点亮显示器,如果此时能听到正常开机的声音(一般为一声知鸣),就说明主板工作正常了,只是没有显示,很有可能是显卡出了问题,你可以把显卡换个地方试试,如果确定了显卡没有问题,那就是接触的问题了,用一般的刷子清除一下AGP槽看看,或者用橡皮檫擦一下显卡的金手指,接触会好许多的.
      其实,像二手的配件,很多问题都是出在接触方面,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收到配件后,不管是好是坏,首先对所有部件做一个清理,有金手指的都用橡皮檫擦拭一下,IDE接也用刷子刷一下,这样对于日后的使用会增加许多安全系数,稳定多了!

网友:
虽然是些很基础的知识 但很实用也很全面 赞一个!

网友:
很实用啊,收藏备用!

网友:
先保存起来,以后慢慢学习!

网友:
收藏 起来 慢慢看

网友:
先收藏吧。。总有用的到的地方

网友:
楼主辛苦了,打这么多字

网友(2013-12-10):
真是太全面了啊

网友:
赞一个,uiyu小小白来说,还是挺有用的

网友:
新手小白来学知识了。谢谢

网友:
学习了,差不多都明白,但是不一定能做到

网友:
赞,收藏备用,年纪大了一下子记不住。

网友:
很实用也很全面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