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硬盘坏道检测及硬盘坏道修复?

楼主(2013-09-15):
如何做硬盘坏道检测及硬盘坏道修复?
首先需要先确认硬盘的坏道是逻辑坏道还是物理坏道。

  方法很简单,在电脑刚启动时按“F8”键,选择“Command Prompt only”进入DOS模式。这种方法的操作系统必须为Windows95/98,若为Windows2000/XP/2003,请使用DOS启动盘启动。然后执行“Scandisk X:”(X为怀疑有故障的盘符),Scandisk便会检查硬盘,对产生的逻辑坏道会自行弹出对话框,选择“Fix it”对逻辑坏道进行初级修复。

如扫描程序在某一进度停滞不前,那么硬盘就有了物理坏道。

  对于已进行初级修复的仍有逻辑坏道的硬盘,正常启动后回到Windows下,进入“我的电脑”中,选择有逻辑坏道的分区,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工具”、“开始检查”,就弹出“磁盘扫描程序”,选中“完全”,并将“自动修复错误”打上勾,单击“开始”,就开始对该分区进行扫描和修复。

  而对于有物理坏道的硬盘,上述方法就没用了。对于这样的故障,如果硬盘还没过质保期,就去找销售商更换或维修。但如果过了质保期,可以自己动手修理了,推荐使用原厂的DM工具,对硬盘进行“清零”处理,很多小问题用DM都能解决,而且经上面处理过后,再使用其它软件,硬盘修复的时间能大为缩短。

  然后再使用HDDREG、MHDD、FB这些软件进行处理。这几款软件功能类似,使用上各有特色。HDDREG可以通过磁性逆转方式来达到修复坏道的目的,据称可以修复大约60%的受损硬盘,在修复坏道的同时又不影响硬盘原有的数据信息,而这是低级格式化程序所做不到的。

  当然还可以用Partition Magic手工处理,达到隐藏坏道的目的。

  具体的做法是:首先启动Partition Magic,选中“Operation”菜单下的“Check”命令,对硬盘进行直接扫描,标记坏簇后,选中“Operation”菜单下的“Advanced”、“bad sector retset”,最后把坏簇分成一个独立的分区,再通过“Hide partiton”命令将分区隐藏即可。

  如果电脑启动时出现信息:“TRACK 0 BAD,DISK UNUSABLE”,那么修复起来就比较麻烦,因为此信息说明硬盘的零磁道损坏了,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大多数人就把硬盘做报废处理。但绝非不能修复,原理很简单,只要用1扇区代替0扇区就行了,在这里向大家推荐“DiskMan”,它是一款比较常用的硬盘工具。
下载后在纯DOS下运行,方法如下: 字串6

  在“硬盘”菜单中选中要修复的盘(一般为C盘),然后依次进入“工具”、“参数修改”将“起始柱面”的值由“0”改为“1”,确定后保存退出。就可以对硬盘进行重新分区了。

   目前,专业硬盘维修软件“PC-3000”与硬盘厂商的维修方式就非常相似。PC-3000是由俄罗斯著名硬件实验室--ACE Laboratory研究开发的商用的专业修复硬盘综合工具。它通过分析和逆向工程,将厂商的指令代码甚至Firmware破解,使得可以编制出程序软件,自由的读取、修改和写入硬盘系统信息区的信息。

  像硬盘厂商一样,编写程序对磁盘表面按照物理地址进行扫描,重新构造出新的缺陷扇区列表写进系统保留区来替换原有的列表。经过这样的软件维修的硬盘,理论上与硬盘厂商维修的硬盘几乎没有差别

先用PartitionMagic中的“check”命令或Windows中的磁盘扫描程序来扫描磁盘,算出坏簇在硬盘上的位置,然后在Operation菜单下选择“Advanced/badSectorRetest”,把坏簇所在硬盘分成多个区后,再把坏簇所在的分区隐藏,以免在Windows中误操作,这个功能是通过HidePartition菜单项来实现的。这样也能保证有严重坏道的硬盘的正常使用,并免除系统频繁地去读写坏道从而扩展坏道的面积。但是这需要对这些软件熟悉,并且有计算硬盘的经验,许多人并不容易做到准确。总之就是先检查确定坏道的位置,记住大概是在多少兆的地方,或者多少多少扇区之类的.然后用PQ创建新分区,选择减少那个现在有坏道的分区的容量.比如坏道是3000兆,你就把现在的分区在2900兆的地方分开.然后再对那个新的分区进行修改.在新分区200兆的地方再切一下(结果是坏道前后的100MB空间都被隔离),然后把200MB的这个分区隐藏.隔离完成.

网友:
谢谢分享,还是挺受用的

网友:
恩恩,不过我用的方法有点和你不一样

网友:
有用吗?改天试试

网友:
有的时候道后托得电脑非常慢  普通电脑解决不了

网友:
收藏了 慢慢看

网友(2014-04-22):
看不懂哩,是咋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