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41M 主板 开机诊断卡狂闪

楼主(2013-09-15):
L-IG41M 主板 开机后诊断卡狂闪,CPU风扇及电源风扇转速低,如同快速的开机关机,每秒2-3次,短接一下启动插针能关电源。换上正常电脑中电源问题依旧。
但换旧电脑(奔4)中的电源却能正常开机并进windows系统后一切正常,但正常关机后,过个3-4秒却会自动启动,再过3-4秒又断电(中文检测卡显示“测试8254通道1”后断电),就这样一直循环,有时循环1-2次后不再自动启动,这时短接启动插针就能正常开机,有时要循环N次,并且南桥好象有些偏热,有时短接启动插针能关电源,大都数情况短接启动插针无反应,只能断开电源,并且重新接上电源后,过个3-4秒又会自动启动,过3-4秒又断电一直循环。
刚开始学修主板,只会换个电容啥的,哪个大大给个思路?先谢了

网友A:
注意看,有个8脚的芯片烧了~用手能摸到

网友:
这是精英代工的,不跑码,CPU座也会有个灯不亮

网友:
8脚的有好几个,是指哪个?用手能摸到?什么意思?看着都很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看,有个8脚的芯片烧了~用手能摸到

8脚的芯片有好几个呀,是哪个?用手能摸到?不明白,看着表面没啥问题呀?

网友B:
打下USB的对地阻值,或者把网卡芯片取掉试下

网友:
结果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下USB的对地阻值,或者把网卡芯片取掉试下

2K档685,网卡芯片不知道是哪个,能给个图吗?

网友:
2K档685,网卡芯片不知道是哪个?能给个图吗?

网友:
那个显示的8254应该是实时晶振吧,我想给你提供三个解决的情况,第一就是把主板电池取下,然后试试开机。第二是可能实时晶振或者谐振电容的问题,可以测一下。第三就是南桥或者IO了。

网友:
蜂鸣器旁边的8脚,小心底下有焊点

网友:
一般情况向是南桥坏了

网友:
顶起  跟着高手学习 学习

网友:
没金币了····

网友:
开机条件都要满足

网友:
修好了么,

网友:
网卡芯片不知

网友:
就是有25M旁边这个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