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v41疑难杂症 急急急!!!

楼主(2013-09-15):
前几天一客户拿来一清华同方v41,说是开不了机,打开之后刷了bios后,好使了,然后给他做了个xp系统,一切正常,他那回家之后说无线不好用,拿回来检修,说系统有点问题,就给他装了个系统,进系统usb不好使了,在bios里和pe里正常。换了好几个版本的系统,wen7也用了,安装版xp到选分区的时候键盘又不好使了。进pe里有时候键盘鼠标不好用  重新拔下就ok了。。还有个问题  之前给这机器装的xp现在装 会出现蓝屏0x000000ca,有的系统版本蓝屏 就这个代码 ,有的能装上 但是进系统usb不能用。  还有个重要的问题是他刚拿来的时候右下角看见USB集线器端口上的电涌!!!!!!!!!!!!!!

网友:
高南桥吧,之前遇到过。。

网友:
南桥挂了、

网友:
系统真厉害,这个也能报,没遇过,你焊南桥试试

网友:
修台式机的时候遇到过,是南桥坏了,

网友:
一般USB 供电不足

网友:
打USB数据线阻值,南桥可能性较大。

网友:
做南桥包好,我遇到过很多台

网友:
打下USB对地阻值,不行直接换南桥

网友:
对南桥弄弄

网友:
南桥损坏,有时出现的现象挺怪

网友:
一般不是南桥,你查USB OCP#,100%能搞定

网友A:
USB供电电压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供电电压低!!

供电  对地都正常啊。。

网友B:
重新刷过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刷过BIOS

刷过了。。订了南桥 换上试试

网友C:
现在南桥换上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南桥换上好了吗?

没到呢  不过我把一体机的南桥弄到台式主板上了 开机一切正常 啥也没提示 usb也好使
怎么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