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10TMVW-11ZSMS5 西数原装移动硬盘数据恢复.

楼主(2013-09-15):
故障:这是西数USB3.0原装移动硬盘,直接接上电脑找不到硬盘,设备管理器有黄色!.改成SATA口接上UDMA,通电可以就诸,自动选择之后一直忙. 哪位师傅恢复过这种盘,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改装不成功,或者磁头有问题。

网友:
改装不成功主要表现为差分信号收到干扰

网友:
不知道MHDD检测什么情况,有的时候,02模块的认盘慢,也会引起长时间的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