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的UP1608问题修复

楼主(2013-09-15):
这个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最主要的是UP1608这个的芯片PDF图根本找不到。在论坛里用了N种搜索方法后来查到一位仁兄修到了MS的G41M-P26这块板的CPU供电芯片和我的芯片一样,而且这个主板也能下到图纸。图纸里面这个芯片标示的是UP6206,我就对着它的脚位来检测VCC5和VCC12的电压都一样,所以这个UP6206和UP1608应该是同一个芯片的。接下来就好办了,直接检测EN脚输入电压为0.4V,明显的不正常,后来跑线到内存上方的位置连接一个三极管一端,测三极管控制脚没电压,正常情况是不会拉低EN的电压的。直接换之OK。多得那位仁兄的图纸,如果以后大家遇到了这个芯片可以下载那个图纸参考下!!没图纸真的不好下手啊~

网友(2014-12-07):
上个图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