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7570 X58

楼主(2013-09-15):
一片儿MS7570  X58板子,触发不跑码,CPUVCORE 1.12V,CPURST#有1.05,正常,H_PWRGD(CPU PWROK)1.08V,这个正常不?还有就是cpu_vtt 1.02v,这个是不是偏低,io 71882  PLTRSTBU1#2#3#都能发出3.3V信号, IO 工作条件之一是接收到南桥发来的有PLTRST#,记得南桥PLTRST#是在H_PWRGD(CPU PWROK)信号发出后500MS后发出的,有PLTRST#是不是说明南桥已经发出了H_PWRGD(CPU PWROK)?请指教

感谢饼哥的时序图,有他太好了

网友:
CPU PWROK         CPURST都有,就是 不跑码,郁闷

网友:
求救啊求救啊

网友:
先刷个BIOS ,不行加焊下CPU座子

网友:
郁闷死了

网友:
不给力啊,没让帮忙

网友:
救救我啊

网友A:
CPU复位有没有!还有就是全部供电,全部时钟都要查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复位有没有!还有就是全部供电,全部时钟都要查一遍

H_CPURST#  1.2v        这应该复位了吧
H_PWRGD(CPU PWROK)1.08V  这个偏低么?
cpu_vtt 1.02v    1366的VTT真心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电压

网友B:
有图纸就好搞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就好搞一点

亲,有图纸啊,CPU条件基本全了,没示波器看不到时钟,0.41 0.43这样,就是不跑码

网友C:
你查一下  VRMPWRGD与PWROK  信号 满足条件不  这个2个条件满足会发出 H_PWRGD  同时候还会内部产生一个 PLTRST#    要是你的条件都满足,  还是不跑码   加焊一下 CPU 底座咯  ..  注意 CPU 傍边的一下小电容坏了 也会导致不跑码!!!!实在不行 换人   再不行  换板!!!

网友(点评):
VRMPWRGD 和PWROK都出来了,更脑袋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查一下  VRMPWRGD与PWROK  信号 满足条件不  这个2个条件满足会发出 H_PWRGD  同时候还会内部产生一个 PL ...

最后一句乐了
好的,我去查查

网友:
不要乱回复灌水
复位都有了基本条件满足
不跑码请检查CPU--NB--SB--BIOS的线路
以及他们的一些小供电,以及BIOS程序
因为你没波。有些信号你测不了
你就来扫荡法吧。逐一排除。
不过,要有耐心哦。估计难修好!

网友(点评):
扫荡法?!我去查查。被饼哥判铁板了,心凉了

网友:
刷BIOS看看了,不得就加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