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触摸屏无反应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3-09-15):
接修一KTV红外触摸屏情况是没反应,如图它是由四边发光二极管和接收二极管组成,有一个单片机:ATMEGA8L,5V供电,第一次修这种东西,原理图纸都没有,我知道有大神给我们讲解一下,发个原理,PDF图纸就等到说是给了一碗饭我们吃,能给谢谢拉,真想请你喝酒,不给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应该有很多兄弟没见过这东东~

网友:
我修过这东西!KTV上的。。。我修那个是晶振坏!!!是11.0592的。。。你换个试试

网友:
修过几个
很难
没有专门的工具整不好
我上次修的故障时中间有个位置从左到右不灵
然后我把那个位置的红外全部换了,IC全部换了还是不好
最后放弃了

网友:
这东西不好修吧 有程序的

网友:
给我个QQ号,发给你这个芯片资料,文件太大,直接传不上来。

网友:
这个触摸屏  还有个转换 小鞭子    检查一下 是不是 那个转换器坏   usb(PS/2)转网线接口  用来控制 触摸屏与电脑连接......

全试了又换了一个试也一样不好。

网友:
一点反应也没有嘛,估计那个主芯片坏了,其他的就是几个运算器X轴和Y轴2边发射,为LED灯,2边接收为黑灯,有测试软件可以看的到方向和大概位置在那快连接PCB上的问题,不知道你那的具体情况

这个的情况是一点灯都没有,一点反应都没有,应该是致命性大问题。主芯片和程序吧!

网友:
KTV的查询机我哥公司就生产,还有广告机全都是红外屏触摸的,具体的看你的厂家测试软件,就好判断,一般不外流

网友:
刷个固件试一下;啦。

网友:
不一定什么都有图纸,你找上面芯片的PDF还容易一点

网友:
LZ啥都修啊,...

还经常有人找我修手机,扫描枪,小家电能修我就修,手机没接,不专业不能乱搞自己手机白屏,倒是修好了,

网友:
换了吧。x宝上挺便宜的。维修那东西太费时间了,而且资料特别难找

网友:
没修过这东西   看起来很麻烦

网友A:
楼主发的第一个图片是凳子吧?

网友B:
  能确定是触摸屏的问题吗? 如果是死机引起的故障 楼主觉得换触摸屏行吗?

网友:
没见过哦,来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的第一个图片是凳子吧?

呵呵是呀放在凳子上,话说咱家不富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确定是触摸屏的问题吗? 如果是死机引起的故障 楼主觉得换触摸屏行吗?

这只是一个液晶的显示器多的只是上面有触摸屏和死机有什么关系不懂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是呀放在凳子上,话说咱家不富裕!
你的工作环境比我还简陋呀?
同意楼主:
5.0
东华电脑维修
同意楼主:
维修赚不了大钱呀,收的少活不了,收的多说你黑。

网友:
东东不复杂,原理神似鼠标,它有个工作指示灯,加焊芯片与晶振,灯亮就收钱,不亮就只有换了....我焊好过一台.
同意楼主:
5.0
东华电脑维修
同意楼主:
呵呵因为要拆四边胶条又是玻璃,没搞好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搞坏, 我尽力了怕搞不好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