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BX-237 点位图,不能开机

楼主(2013-09-15):
求MBX-237 点位图,不能开机

网友A:
不是有图纸嘛

网友:
这机子好像是通病来着吧,待机电路,3v.5V有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是通病来的,基地里面有贴子,自己找下,有三个电容排在一起的,其中一个坏了,你自己动手量一下共公端,应该阻值是0,有的人要问,阻值为0不会大短路吗?这种SONY不会,SONY的保护隔离做得就是强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好多现在ACER也这样了,其它联想也有这样的,但没这肥厉害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好多现在ACER也这样了,其它联想也有这样的,但没这肥厉害罢了。

问题是这个笔记本我昨天就看了   3个电容的地方没有短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图纸嘛

有图纸  ,但是主板芯片没有标号呀

网友:
我也寻求点图,主板连主芯片都不标,何况电容电阻

网友C(2013-11-03):
正在修 没3 5v alw-on这个信号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待机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在修 没3 5v alw-on这个信号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待机时

我的情况跟您一样,也是没有3 5V。ALW-ON这个是高电平。你的修出来没有?我的待机芯片的条件都是好的。就是没这个ALW-ON。没有点位图真不好办。

网友:
这个机子是没有点位图的,只要图纸

网友:
我现在修这个板子
认不到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情况跟您一样,也是没有3 5V。ALW-ON这个是高电平。你的修出来没有?我的待机芯片的条件都是好的。就 ...

我的修好了 这个机器待机没有3 5v  alw-on为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修好了 这个机器待机没有3 5v  alw-on为低

alw-on这个正常的是低电平吗?那您是怎么修好的?换了3 5V的电源管理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