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7H55 不触发。ATX 正常。

楼主(2013-09-15):
CPU 1156针板子,开机排针有压正常。裸板 AXT 的9、14 PIN 针脚电压正常。 但是短接排针不触发(每拔掉电源插上后,有触发动作 ,诊断卡所有指示灯,闪灭。随后一直就是无动作,不触发。),   如果把CPU 的4PIN 拔掉,只插24PIN ATX开机排针就能触发,CPU 风扇能转。是不是5V 或者IO 出问题了?有没有能直接解决问题的大神!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般是CPU供电短路,你查查CPU供电的mos管·。如果没有短路的 换个供电芯片试试·。

最终查到是CPU一组上下管烧坏了。换掉。电脑OK了!

网友:
先修短路  再查供电    mos管 g->s短路  说明G极电压太高   先查电源IC

CPU供电上下管烧掉一组,换掉,就正常开机了!
这个G级电压太高是 场馆本身击穿造成也有可能的

网友:
华硕这种新板不太好搞,我遇到过几次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我上次把主从BOIS换掉,就好了

网友:
华硕的主板真的不好搞,主板零件无标识,掉件不知是电阻还是电容,

网友:
查cpu供电短路较多

最终查到是CPU一组上下管烧坏了。换掉。电脑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