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做了3天的磁头读写参数/飞檐高度调整

楼主(2013-09-15):
一个80G硬盘Unicorn家族的,问题是有小部分坏道,我进WDR后,测试过磁头很好,固件也是好的,就跑自校了,但过了三天了,一直在做磁头读写参数/飞檐高度调整,提示出现一个未知错误:0000,请教这是什么情况?应该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
最好换个好流程再盘,原盘的流程基本都是坏的。

网友:
谢谢罗工,对于我们新手,对流程的编辑是一点也不懂的,需要很好的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