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7寸显示器供电后 屏幕一闪一闪的.. 隐约看到有画面

楼主(2013-09-15):
(无正文)

网友:
2个都有可能哟。

网友:
楼主可以用灯管测试工具先挨个测一下灯管

灯管都正常就看 高压板啦~

另外这里好像是显卡区 看到显示器贴真新鲜啊

灯管测试工具 可以淘宝买  也可以自己制作  论坛有教程的 搜一下就行

网友:
先看下板上的电容有没有鼓包的,没有的话就测灯管是否有老化的,都正常的话就要查高压包和高压线路了。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