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老机子,不能从U盘启动

楼主(2013-09-15):
lenovo  老机子,不能从U盘启动,只能从光盘装,但每次GHOST完,从硬盘启动装了一半,到滚动条就死机,装了三次了,他妈妈的,都不行,硬盘也没有坏道,,怎么解决,救济啊

网友:
去掉 外设 比如光驱等 试试……

网友:
我把光盘都退出来了,,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要慢装试试。

怎么 慢装用系统 光盘安装吗

网友:
这些老古董,不好修

网友:
南桥坏了,先换个内存和CPU 吧

网友:
我修过一个戴尔380的板子进系统滚动条卡住,进PE也一样,结果换南桥解决。那个南桥是很烫的,正常也烫,

网友:
明到检查一下南桥

网友:
我以前也给一个老联想机装系统,GHOST装不上,打客服问了,他说不支持GHOST,得手动,用原牌光盘装。

网友:
老机器只能用安装盘一步步安装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要慢装试试。

是的,不用GHOST版的装装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不用GHOST版的装装看

那用什么版

网友:
机子是天逸F30

网友:
安装版,全新安装

网友:
这和硬件搭不上关系吧,换南桥?听起来不靠谱

网友:
  我试一下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拿到其他机子上装系统啊,装好系统再拿回去装原来机子上不行吗?

网友:
显卡是不是英伟达的显卡啊   显卡虚焊到滚动条也死

网友:
以解决,把光驱拔了,就跑过去了,,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
可惜光区不能用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机率大

网友:
换个内存,硬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