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400-55ap无主输出故障求讨论求思路

楼主(2013-09-15):
今天没有要急修的机子,就修一下以前留下来的电源,遇到这么一个航嘉电源。

知道是坏电源所以没也试,就打开看了一下,几乎所有滤波电容都鼓包了,决定先换了再试。

在换电容的过程中发现主开关回路开关管的基极偏置电阻看不清阻值和基极限流电阻10欧已被烧,风扇也不能转动,板子已发黄,不管那么多,决定要修就先换完电容再说。

换完电容后,拆下开关管13009,发现两个开关管的基极到极电极的二极管压降很小,所以找了两个同样大的测量正常的换在散热片上。

基极限流电阻我找了同样的10欧换上,是在别的电源的同一个位置的。基极偏置电阻是贴片的,也是找了同样位置的电阻换上,还有加速电容都烧了的,同样也换了。再装上散热片和开关管。

打保护上电,测有5VSB,高电平PSON,短接PSON到地时,会听到“嗞”地一声,没有反应了。

我开始以为是保护,再试一次发现换好的风扇没动静,就想有可能不是保护,再测7500的4脚可以重复拉低,说明确实不是保护,再测8脚和11脚,在短接PSON到地时,这里两个地方的电压会跳动,说明7500是好的。

再检查驱动功率放大回路,每个元件测量都正常,我还换个驱动变压器。驱动变压器次级的每个元件都测量过,都没发现问题。唯一的是主开关管的基极偏置电阻的位置不一样。但电路板就是这样画的。所以也没多想。后用示波器测量了一下驱动功率放大电路,波形图和我刚画的电路图如下图,注意地是两个功率放大管的集电极波形不一样。但是这是学习修电源以来第一次修这么复杂的故障。没什么经验,也不知道那里是正常的波形那里是不对。

还请各位前辈和高手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