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线路图 p3

楼主(2013-09-15):
哪位路过的大侠帮忙看一下,p3通到哪里去了,主板上是一个很小的焊锡点,因为主板上的pq302短路了,风枪打到400度竟然还是吹不下来,镊子稍微一用力,悲催了,连焊盘带下来了,换上好场管后,不知道该把302的d极连着的这根细铜丝连到哪里,原来是连到主板上的一个很小的锡点,应该是到其他层去了,但从图纸上查 不到到底是连到哪个元件了,或者是可以不连?

网友:
你找待机芯片那里的MOS上面上管就可以应该是。隔离一过。没有钱钱,没有下图。分析。

网友:
你连到PC324啊不行的话又不会烧东西的

网友:
只要主板能好,才不管它呢,现还短路不?

网友:
只要不短路可以连到PR302

网友:
p3不就是公共点么,找个公共点连上不就ok了?

网友:
很明显可以看到PQ302后面就是公共点咯~~~~呵呵~~~你先别管他呀~~~反正没他也不会烧东西~~先上电看看怎么样呀!!!如果正常说明跟他没关系~~~如果有问题~~说明他还是给别的地方有供电的~~~最好把他连起来

网友:
这个P3点已经算是B+了,P3只是板上的一个测试点,断了也没事。如果MOS管的整个焊盘全掉了,那你飞线到PR302吧

网友:
谢谢  楼主的  精心的上传

网友:
连接到电压检测电阻PR302,产生公共点电压

网友:
应该是测试点  只要有公共点的电压 就OK;了

网友:
很好,管子坏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