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3 进不去系统 提示无系统

楼主(2013-09-16):
本机 刚开始是加电不显示! 外接花屏@   呼呼拆机  焊完 呼呼 点屏 @@@   发现亮了! 心里暗喜! 装完机 测机  发现 进不去系统   提示找不到硬盘  ,但是在bios下是可以认到的 ! 在pe下也可以发行!
   没办法 换个硬盘做系统  可以装完  但是从起 还是提示 找不到系统 !  那叫一个郁闷呀!
  本机 就光焊了下显卡呀  没动别的 ! 没办法 只能拆机 换cpu(ql6  好坏) 换内存 还是一样故障。北桥在显卡额旁边 是不是焊显卡 把北桥弄虚了 !加焊一下,涛声依旧,那会不会是南桥??  在要焊的时候 觉得 还是刷个bios吧   刷完以后  没想到好了  哎  误打误撞的好了

三星R453 amd、

这是bios ok的

网友:
啊    你就这样误弄好了

网友:
所以说做维修的,从最简单的开始,想好再定位有多重要,不然会扩大故障范围

网友:
别动不动 就干桥  会把问题扩大的。

网友:
实在想不通bios能认到怎么会不进系统?

网友:
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之前有问题时,开关机次数多了,反写BIOS了?楼下继续回答。

网友:
马哥不错啊能搞好就是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