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6a 键盘 打不出来字

楼主(2013-09-16):
键盘一个字都打不出来! 换过键盘还是一样! 本来觉得是小问题  就拆机! 拆机 没有进水的痕迹, 量对地键盘口 的对地阻值也正常!  哎  量ec复位了  哎 没办法 换个ec  还是一样!  刷bios也不行  !  那就换南桥白   ,换完还是涛声依旧! 希望各位 能给点高见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如若一个键都不起作用(比方数字键 复合键。。。等),有可能是接口有问题,兄弟仔细点吧

网友:
IO芯片坏了也会。有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