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联想旭日 C430A 内接灰屏 外接花屏 竖线

楼主(2013-09-16):
联想旭日 C430A 内接灰屏 外接花屏 竖线
这是显卡还是 显存呀?
显卡

网友:
你用BGA加焊一下试试好了

网友:
先干显卡,不行再干显存啊。

网友:
显卡。最好先加焊。

网友:
这种是显卡门的问题,当然先加焊显卡了

网友:
这个干下显卡 应该就GOOD的

网友:
我用风枪没试探出来?不想贸然干显卡 。

网友:
干显卡,不行再干显存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89994-1-1.html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这个显示器是和他主机一起的吗?要不是一起的话就是显卡了~

网友:
Ram of VGA error

网友:
先弄显卡吧 !

网友:
很明显,显卡问题,旭日通病

网友:
显卡虚焊。做BGA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90%以上是显卡坏了

网友:
这样的情况我碰过,但不是联联的,故障是一样,当时只是加焊显存搞定了。

网友:
先干显卡。不行重置。在不行换显卡。换了显卡不行再动显存吧

网友:
我有一台联想天逸80A跟你故障一样,我换了全新显卡、显存还是一样。真TM邪

网友:
这么多人说显卡那就是显卡吧~~~~三人成虎啊~~~哈哈~~~~

网友:
显存问题把

网友:
兄弟你要根据客服的交谈中 去了解这样你就事半功倍的

网友:
很明显显卡问题

网友:
显存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先干显卡就行,温度控制好没问题的。

网友:
我去 你这太明显啦 显示有问题吗 先显卡不行显存再不行换块屏!

网友:
昨天接个一样的故障的,加焊显卡,OK!!!

网友:
新手 学习了 嘿嘿 显卡之后换显存

网友:
先加焊显卡,不行,再加焊一下北桥啊!!

网友:
貌似 有规律的花是显存出问题了

网友:
显卡做了没?最后结果怎么样?

网友:
很期待楼主是干显卡就好的还是修显存修好的

网友:
先用热风枪吹下显卡就知道了啊。不行2个一起重植。

网友:
显卡。。。今天刚重植好了一个。。。

网友:
显卡问题,先加焊不行在换。

网友:
还是显卡加热再显卡呵呵

网友:
就干显卡 就是他了

网友:
觉得还是些加焊显卡些

网友:
用风枪加热下显卡,如果好了,再重新加焊显卡,否则就显存坏,NV的一般可以测到点,再去量阻值。

网友:
很明显,就是显卡吗

网友:
显卡问题。如果是显存问题内显也应该是花的,而不是灰屏。

网友:
显卡问题   我修的是三星R25 的 显示的和你一样的

网友:
明显显卡啊

网友:
这绝对是显卡问题的啦

网友:
先用风枪吹下显卡,90%会好

网友:
谢谢 兄弟们的回答,假焊显卡后好了。封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