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INTEL 独显,第一次遇到新问题

楼主(2013-09-16):
待机正常,按开关键电流上升到1.2A左右,4、5秒后电流降到0.01-0.02A再自动上升到1.2A左右,不会再下降了,这是什么情况,求指点

网友:
刷BIOS,不行打一下内存和CPU灯座,1.2已经过了内存,就是没过显卡或北桥。。

网友:
电池上了没有?

网友:
拔掉电池试试   主要看有木有  电流跳变。

网友:
煮一下桥吧  兄弟 祝福你

网友:
先看电压时钟复位什么的都出来没

网友:
电压还没出来吧。电压都出来的话就 刷BIOS 做桥

网友:
1。2A到显卡了,也应该亮机了呀?中间掉电你要好好查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种都是欠压,或目个信号之类的不正常!

网友:
煮一下桥吧  兄弟 祝福你 应该能修好的

网友:
查查北桥正常不?

网友(2018-08-02):
AMD 的北桥和显卡的话 就不用说了  直接重置或者换掉  通病! CQ40 真没什么印象是什么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