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开机不显,求助中。。。

楼主(2013-09-16):
客户送来一个联想E40的,内接无显示,不上硬盘外接竖线,接上硬盘的话,连外接也不显示了,但是显示屏开关灯显示是蓝色的。。。。。。。。
显卡加焊过好几次,故障依旧,请教大虾们帮帮忙。。。。

网友:
带黑胶的也敢加焊  不拍爆珠。直接换显卡

网友:
如果功力深的话,你可以考虑吧显卡重新植株一下,不过注意了,黑胶显卡比较难搞

网友:
换个显卡再加焊没用了

网友:
E40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ATI的显卡加焊不成换,还 有为什么不上个图

网友:
贴锡纸。4层  防止爆珠 加焊显卡。 ATI的直接换了

网友:
加焊过,故障依旧

网友:
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E40坏显卡比较多

网友:
注意铜管不要坏了

网友:
刷了下BIOS,结果不会触发了,刷回来了故障依旧

网友:
楼主很简单,如果不成的话,你换个显卡试试呢,

网友:
更换显卡试试

网友:
客户突然说不修了,哎

网友:
我这有一台一样的问题,明天高显卡试试

网友:
换过显卡就好了

网友:
一般这些就是显卡问题的多,只是说黑胶有一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