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C开机电源指示灯和屏都不亮

楼主(2013-09-16):
联想Y460C开机电源指示灯和屏都不亮,电流0.34A。请高师帮助分析一下,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可能短路了

网友:
是待机下电流就那么高吗?那肯定是某个元器件坏了,摸摸会有收获的

网友:
只是说屏和指示灯不亮,开机还是有反应的么?开机电流如果是0.34A的话应该是缺电压吧,看看CPU电压出来了么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或PCI RST之类的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