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频器芯片引脚功能.

楼主(2013-09-16):
RTM870T-954
        引脚数:56 每边:28  1~28(USB,96M,PCIE,LAN);29~56(ICH,MCH,SATA,CPU,33M)
        供电:8个PIN(5,14,21,37,39,43,48,54,其中54为pin1的对面第三个pin)
        PG:9
        SLP_S4#:53
        CK_RESET#:10

        CLK:
                CPU:CPUCLK(44#,45)
                N C:MCHHCLK(41#,42);CK_100M_MCH(32#,33),CK_96M_DREF(12,13#)
                    S C:CK_100M_ICH(30#,31),14M(52)

            CK_48M_SIO(6)
            CK_48M_USB(7)
            CK_100M_PCIEx1(15,16#)
            CK_100M_PCIEx16(19,20#)
            CK_100M_LAN(23,24#)

            FSLA(3),FSLB(4),FSLC(52)
            HBSEL0 ,HBSEL1 ,HBSEL2

9LPRS916JGLF
        引脚数:64        每边:32
        信号:O_RSMRST#_R(50PIN S_SLPS4#连接SIO,SC通过0欧给储频器)
             C_RESET#(51PIN RSTCON#连接SIO,SC信号)
             S_CK_PWRGD(PIN24 SC发出OK信号)

网友:
储频器是主板上的那个芯片啊   有什么作用

网友:
要是发一个PDF上来就更好了

网友(2013-11-20):
楼主CPU芯片发给9LPRS916JGLF 的开启信号是哪个脚啊  能发张PDF就好了   这芯片的PDF好难找啊

网友(2014-02-13):
请问那位有PDF吗?

网友(2014-03-23):
楼主  写错了吧 是时钟芯片撒

网友(2015-08-03):
我也需要9LPRS916JGLF6 的资料

网友(2015-09-11):
这个发错了   楼下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