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原来飞利浦240sw9换万能驱动板一开机显示灰白彩条自检信号

楼主(2013-09-16):
请教原来飞利浦240sw9换万能驱动板一开机显示灰白彩条自检信号,插上VGA信号后,驱动板接收不到信号,交替出现灰白彩条自检信号,这是什么回事?

网友:
屏用的是三星的ltm240ct04,驱动板是RTD2025L+RTD2120L万能免跳线的。

网友:
多换几个驱动板看看,支持大屏的

网友:
万能驱动板,看跳线是支持1920*1200的,屏也是双8位lvds,一般情况下,万能驱动板一开机会显示检查信号线,然后待机,这个屏,接了两种板,2025lv2.0-b和2612都是出色阶型的自检彩条,黑白交替,就待机了。

网友:
哟西,通用板不支持。

网友:
哪位有经验的大侠可以说下用什么驱动板可以驱动这个三星的ltm240ct04的面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