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X电源外壳电人经验

楼主(2013-09-16):
    在电子市场买了一个台达的电源,标称350W的,从外壳散热孔看内部还有风扇蛮干净,不过外壳有一面生锈了,老板跟我讲原来是新的,放在仓库地上,后面仓库进水了,所以就生锈了,品像不好,就贱卖了,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拿在手上,乖乖,好重,看来用料还不错!反正是30元就付钱了。

    拿回家一开机一会儿突然冒了一下烟,我以为烧了呢,可是电源风扇还能转,只不过开机主板不断重起,后来拆开发现两个250V680UF的大电容鼓包漏液了,网上订了两个,换上,OK了,正常!只不过外壳漏电,不能碰,电人!用电笔放在外壳上灯亮,一开始是怀疑哪儿的引脚碰到外壳了,或Y电容损坏了,查看了一下都正常,后面查一下排插,没有接地线,试一下把排插的地线与墙上的地线接上,电源再通电,用电笔测外壳不亮了,估计应该不电人了,用手放上去摸了一下,还真不电人了,可以随便摸了。

    结论:如果你的电源外壳,或者机箱电人,先用电笔测一下亮不亮,如果亮灯,请接好插座的地线。(本来应该优先怀疑是没有接地线的,但是以前有用过电源没有接地线,也不电人,所以。。。。。。)

网友:
现在好多家用电,都不接地线……我晕,连我这里也不接有,还得自己拉一根……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你这个是典型的Y电容对地放电造成的,把Y电容全换了一般就解决,对地放电的就那几个零件全换了就好了,在不行进行风干处理~有的时候变压器那里也会漏电,但这样的情况很少,但你那电源进过水就不好讲了,估计PCB板绝缘不良

网友(点评):
看样子你没怎看过以前的帖子,这帖子详细说明怎样用水洗电源,再挂起电源晒干维修。而我也经常是这样做的,因为要修的电源大多用了几年,里面积满灰尘,不小心就会吸到口鼻里。开关电源外壳接地是常识

网友:
唉,说起以前修电脑时候摸机箱就电我呢

网友:
是的,这样就不会电人了

网友A:
Y电容的公共点要接大地,看看电路图就知道了。
不然,换多少Y电容也是没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Y电容的公共点要接大地,看看电路图就知道了。
不然,换多少Y电容也是没用

你理解和我理解的差很多啊,楼主讲的明显是静电,如果是漏电就另讲,Y电容对大地,这个电容一般对雷击产生的的高压进行对地放电,如果外壳没有接地就会集中在外壳上,这样产生的静电,还有就是冬天有的铁外壳之类的东东也会吸收静电,对静电最佳解决方法当然是接地线比较合适,另外在现在的家庭中不按标准接线的不知几何,不接地线的更不知道几何,这个就像是老式的显示器一样,有的时候触屏它也会电人是一个道理,不解释~

你是理论主义者,我和你明显有很大的不同~~我实践经验明显多余理论~

Y电容是感应电,不是静电,电容对交流电而言就是一电阻,Y电容就等于是电阻串联去分220V的电压,明白了?

网友:
水洗主板我都干过,别讲电源板了,水洗电脑主板洗过好几块了,连带电源板也洗过不少,大部分风干处理就好了,少部分放烘箱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理解和我理解的差很多啊,楼主讲的明显是静电,如果是漏电就另讲,Y电容对大地,这个电容一般对雷击产 ...

静电!你去百度或google一下什么叫静电。

不知道你学过电容的串联没有?上图输入是220V,CY1和CY2的中间点(公共点),如果不接地而是悬空的话,该是多少V,不难算吧?这个电压不低吧?只是内阻大而已,所以能明显感觉的到,但电不死人。

Y电容是感应电,不是静电,电容对交流电而言就是一电阻,Y电容就等于是电阻串联去分220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理解和我理解的差很多啊,楼主讲的明显是静电,如果是漏电就另讲,Y电容对大地,这个电容一般对雷击产 ...

另外,谈到实践,和我比实践,你……

网友:
漏电:交流电与外壳短路,接上地线会跳闸或烧保险管。此类状况必须及时解决,加装地线是必需的。
感应电:线圈之类的元件通电后产生的,没有地线试电笔亮,万用表测量的电压很高,接上地线就正常了。一般没有致命危险,接上地线保险一些。

网友:
对于你们说的,我懂一点点。

网友:
接个地线到暖气上不就好了么

网友C:
现在的房子里的电线一般都不接地,我电脑也是一摸就麻……有时候吓得跳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房子里的电线一般都不接地,我电脑也是一摸就麻……有时候吓得跳起来

恰恰相反,目前新房子国家是有强制要求的,必须有保护接地。我家是老房子,原本是室内插座预留了保护接地线,但楼内进线处没接地,后来楼里的进线进行扩容改造,打了保护地线,给接上了。
你说的情况要么出现在老房子里,要么出现在自建房里(特别是农村),因为建房的人基本没有这种安全意识,反正保护地线平常没什么用,等漏电了听天由命呗。

网友:
春湾扬洲电脑兄弟,“Y电容是感应电,不是静电,电容对交流电而言就是一电阻,Y电容就等于是电阻串联去分220V的电压”,我认为你表述的后半段是对的,前半段有问题,那个Y电容公共点不是感应电,而是实实在在的110V50Hz的交流电,只是它的内阻大,人摸了之后,分担到自己身上就比较低了。

网友(点评):
我们一般就叫感应电,可以理解为上中下三条平衡的电线,电线之间会形成电容这样测中间的电线就会有感应电,Y电容其实差不多,只不过Y电容的容量比导线形成的电容量大而已

网友(点评):
这是我们电工的叫法,Y电容的电好像也没个准确叫法

网友:
老平房最简单的地线解决办法就是将一根1米左右的金属物体(钢筋、钢管等)前端磨尖,砸入地下,经常在它周围浇些水,保证其对地电阻最小,将室内地线与之相连。最好不要接到自来水管上或暖气管上,因为一旦电器漏电可能危及他人。以前我就这样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