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高压一体板后屏幕闪请教

楼主(2013-09-16):
原来显示器电源板损坏,没法修复,与是更换高压一体板,更换后,屏幕就闪,难道灯管老化,还是我换的高压一体板不是很好的支持啊!!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开机先出现一次白屏,然后才能正常显示,摁电源键也是先白2次屏,才能关掉!!!

补充内容 (2013-9-20 12:41):
想重新编辑下帖子,问题解决了!没找到白屏的原因是12V供电线接错了,原来根本没有用到12V供电;其实就用四根线就够了,5V,GND,ON,BL;如果不接地线,屏幕会跳动,无图像;如果5V换成12V,类似不接地线吧,伴有彩条

网友:
驱动板坏了,驱动板的开关控制信号坏

网友:
接错线了. 估计是接亮度了.

网友:
可能亮度和开关接错了

网友A:
先谢谢,估计说的对,开关,亮度,控制,三根线没有标着,我在驱动板上用打阻值,测得,1427,1470,还有一个600左右,总之没有分清楚哪根对应哪根啊!不知道有没有方法区分啊!!单独接一根线,先找开关,找到了一根,难道也有问题吗

网友:
ADJ信号是否接错?然后检测驱动板!测试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谢谢,估计说的对,开关,亮度,控制,三根线没有标着,我在驱动板上用打阻值,测得,1427,1470,还有 ...

没弄清楚就弄清楚电压就知道接错没

网友:
感谢大家回复,屏幕不闪了,问题的原因是亮度没有调到100,但现在还存在的问题就是开机出现一次白屏,关闭电源后屏幕一直是白屏,这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线接错了,拿个通用板点屏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on/off没有接对。

网友:
on/off  电压延迟  另找个on/off端试试   直接接屏供电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