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0NW不开机....

楼主(2013-09-16):
现有一机三星940NW显示器.15V为13.8V,5V为5.1V,这样的电压因该是正常的啊,但他就是按那个开机没有反应,我量过驱动板上机按键那一边也有3.3V,,我就是量那个N/F那里没有电压,,是不是这里的问题呢?是不是SEM2005的问题呢?求大神出来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驱动板好像坏的挺多的,刷程序不行就只有换板子试试了

网友:
现在我是断开了驱动板,,但N/F那里还没有电压啊,,这板不需要N/F的?

网友:
  十有八 九是驱动板出问题了

网友:
看看高压坏了没

网友(2014-07-30):
把电源初级的50V47UF电容换掉

网友:
电源灯亮么,三星的程序坏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