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短路修复后,跑码正常但无显示

楼主(2013-09-16):
如题GA-NF250-512I,此显卡都烧了MOS管,拆掉后不短路了,跑码过显卡了,却无显示,风扇也不转,在GPU背面有两个电容处,有烧糊痕迹,但测电容应该没有问题
感谢各位的细心指导,问题解决了,原来是在风扇接口附近的保险烧了,更换保险后显卡正常点亮!!还是双保险都烧了!!

网友:
先换了电容。显卡换了吗?

网友:
把糊的碳粉都弄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叫显卡换了吗??

先换了电容吧。。。

网友:
电容应该是失效了,把电容换掉吧!电容作用非常大的,起到储能滤波的做用,不行再侧下显卡 的32数据地址线!这个数据地址线异常会造成当显卡

网友:
显卡旁电容打阻值看看。

网友:
先在这里学习下,有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烧的保险给给显示器供电的吧!说清楚些

网友:
先换了电容

网友:
跑马过了 不亮直接加焊GPU 我手里 有几片显卡 都是跑马过 直接加焊GPU后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