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HKC S2209显示器,是不是屏有问题了?

楼主(2013-09-16):
一台HKC S2209显示器,原问题是不加电,检查发现几个电容鼓包了,另外AO4606也击穿了,换后发现可以显示,但是屏上左边显示基本正常,但是右边黑的地方却透光,尤其是黑色背景下。话说不清楚,大家看图吧。
我觉得不像是驱动板的问题,是不是屏出问题了?

网友:
背光膜的问题?或者你用通用板点一下

网友:
玻璃面板问题..这个没得整 .只能将就用.目测应该是21.5的屏.然后标称22的显示器产品.屏是中华21.5的吗?

网友:
这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算是侧漏吧,我有个联想显示器是角漏不严重,拆开看了下,没找到原因,应该是背光膜什么的问题

网友:
我看到过这个型号的机器,效果跟这个一样!应该本来就是这种效果的!

网友:
拆屏看看了是不是反光纸这些,自己的话,拆开后一起把灯管换掉把!
记不清楚了好像我4灯用2灯高压板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不能确定了!

网友:
可以些用通用板点下 就可以 判断了

网友:
背光膜的问题

网友:
.目测应该是21.5的屏.然后标称22的显示器产品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90052-1-1.html
这你都看的出,什么眼睛那么厉害啊!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问题,通用的点下看看就知道

网友:
确实是中华CLAA215FA的屏,难道这个屏有通病吗?

网友:
我估计 就是背光膜的问题,  保险起见,先用通用板代换一次下!

网友:
屏背光重亲按一次。

网友:
检查屏线吧!大大部分问题都 出在屏线上

网友:
用代用的板试一下就知道是什么的问题 ;

网友:
目测 背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