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华硕F80C,教训啊..

楼主(2013-09-16):
一台机器,故障时:能正常开机,但是进系统之后,用系统关机,最后关机之后的状态时电流1.8  风扇依旧转..之后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开机只能断电才能开机。

因为裸机的时候系统关机比较麻烦,所以直接做南桥..
.第一次做南桥,做到150的时候,集线板,吃不消了直接爆掉。之后买了一个16A的集线板.
.后来继续做,第一次做,点机,卡系统LOGo..
第二次做南桥,不亮机,但是按南桥电流还是恢复正常了,
第三次做南桥,依旧按有反应..
.之后拿下,重新植株,依旧一样..按有反应,不按电流不正常。无果...
因为板子拿过来好的..所以只能给他换板...花了800大洋.

各位大哥们,请问还有救不...

网友:
.第一次做南桥,做到150的时候,集线板,吃不消了直接爆掉。之后买了一个16A的集线板.
什么意思啊

网友A:
集线板,吃不消了直接爆掉。之后买了一个16A的集线板 什么意思?不行你换桥不就行了还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线板,吃不消了直接爆掉。之后买了一个16A的集线板 什么意思?不行你换桥不就行了还换板?

哥,换桥不行啊..一定用手压着才能到正常电压....这个之前也碰到过...因为原本拿来点的亮的,你叫我有什么办法,只能给顾客买了一块板..

网友:
唉,这样的话要给客户说清楚的

网友:
集显版是什么啊?

网友:
难道换个南桥都不行?
南桥不象ND显卡,重做没有意义,都要更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集线板,功率太小了..暴了直接断电...

哦,不过还是有看没有懂,集线板是用在哪里的,BGA焊台机有那个东西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集线板,功率太小了..暴了直接断电...

肯定是你BGA没焊好啊

网友:
学习了啊  教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你BGA没焊好啊

都重新植过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