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天啊,大地啊,神啊,这联想机器U450我该怎么办啊

楼主(2013-09-16):
一个联想U450的机器,拆开后发现2个板,2个板上面2个型号:1个板上印的是LA-5581p,另外一个板上面印的是LS-5585P ,论坛下载了几个BIOS刷了都不行,有的BIOS下载是WPH文件2.04兆,想想不对平常刷都是2兆啊,求修过这机器的高手说说我到底要刷哪块板的型号和BIOS文件,,,坑爹啊,2个板2个版本型号,真不知道怎么刷哪个BIOS,哥一直在刷,但就是没有好,BIOS型号是MX25L1605DM。机器S/N:CB03111646。求高手指点或者提供这种机器的BIOS文件下载,刷好了评分以及后人下载用。严禁灌水违者扣分,谢谢。

网友(点评):
BIOS 上面的型号可以看到多少M

网友:
谢谢了啊11111111111

爱问 -20 严禁灌水

网友A:
2M和2.04M的都一样啊 ,我平时都是这样刷的

fsh

网友B:
平常你刷2.04兆的BIOS,你刷成功了吗?我一般都是2兆的才能刷成功。求真话,求解释2兆多的那一点点是什么?

网友:
成功了 一样用其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平常你刷2.04兆的BIOS,你刷成功了吗?我一般都是2兆的才能刷成功。求真话,求解释2兆多的那一点点是什么 ...

真话我也不知道为啥,反正俺老师告诉我的。。。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话我也不知道为啥,反正俺老师告诉我的。。。

那这机器的BIOS正确文件你有吗,有的话请哥发个给我。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83991  你看看这个  我没有这个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M和2.04M的都一样啊 ,我平时都是这样刷的

2.04M的BIOS是分离出来的、所以看上去大一点点、其实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4M的BIOS是分离出来的、所以看上去大一点点、其实是一样的

额额,谢谢啦,我说呢,俺老师直接让我刷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这机型

网友:
你这机器是什么故障?就是BIOS坏了吗?

网友:
有修过这款机是金手指接触不良的问题哦

网友:
这个机器的BIOS  我在论坛里下过 都是  2.04的     刷了好用

网友:
5581  2.04M  正常的 刷吧

网友D:
你可以看看开头文字和结尾哪个一样?再把多的去掉即可,ha_WinHex_13.6,ultraedit32都好用。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看看开头文字和结尾哪个一样?再把多的去掉即可,ha_WinHex_13.6,ultraedit32都好用。

楼上有人说多点没有关系直接刷,你说要去掉开头和结尾,我还真蒙了.反正2兆的也刷了,2.04兆的也刷了,总之就是没有好,这机器原来是好的,客户自己升级一下保存一下BIOS就黑屏了,确定BIOS问题。问题是BISO找不到正确的。你那边能帮我发一个BIOS吗,S/N  CB03111646.

网友:
你刷成功了吗

赵子文 -6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你刷成功了吗

赵子文 -6 仔细看帖,严禁灌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