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52s d1 不亮

楼主(2013-09-16):
刚开始电流上到0.6不亮。维修后上到0.9 外切能亮    换屏也不行 。。。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修了什么升到0.9的?

网友:
没遇到过呢,顶下

网友:
说的太笼统。没法解答

网友:
有空焊,漏电现象吧!

网友:
0.6 修到0.9 是内存旁边的 三极管,它吧电压拉低了。 然后外切能量是这个机子的屏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