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怪问题

楼主(2013-09-16):
昨天接了个Y430开机不显示,电流到1.3a左右不显示,拆开机器检测没有进水什么的,装上电源机器正常了,以为就这样好了,装好测试,没多久就黑屏了,强行关机再开又不行了,拆开下来没有管他,第二天早上又好了,开机出现LOGO后,装好又不行了。拆下来测试了下发现USB的一根数据线对地短路了,这该怎么办能是南桥吗 之前亮的时候开了一上午都没事。

网友:
USB数据线短路了,不用考虑直接换南桥吧

网友:
如果USB插座没问题。。那就如楼上说的就是南桥了。。。。

网友:
仔细查下USB电路吧,之前修一台机器USB信号短路,直接把南桥取下还是短,最后才查到MS管短了。走了弯路

网友:
是你装机粗心,仔细看看哪里有弹片什么的,装起来就卡到USB接口附近数据上了

网友:
USB数线短路了,查中间的元件,如果没有元件直接接南桥,换南桥

网友:
联想Y430显存容易虚,遇到好多,一会亮一会不亮,换显卡都不行,你可以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