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电源板IC爆了了

楼主(2013-09-16):
如题 长城显示器电源板IC爆了了  只看得到是TOF 后面的就爆了 唯一一个线索就是 这个芯片是7脚的  求知道的大虾们告诉小弟偶 是什么型号的吧

网友A:
你至少也得拍张图片,和供电,接地和输出的基本定义

网友:
上照片,清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至少也得拍张图片,和供电,接地和输出的基本定义

额  这个 也也不全是我的错 因为 我的手机是300W像素的  真的要看的话 下次发上来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