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EE PC 1215p 开不了机

楼主(2013-09-16):
1215N的板子,待机没有3v,5v电压输出,按开关电流无变化,系统供电芯片开关信号按下开关不动,南桥和I/o晶振起振,待机管和系统供电芯片才有供电输入,总开关和开关信号才有2.2 v高电平输入,求解

网友:
南桥坏了把 !!!!!!!!!!!

网友:
开关的电一般EC给的, 看看EC的供电是多少

这里可以查下 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EC是指由I/O输出的信号吧。接上电源测为1.4v,按下开关不动为0v, 这时开关信号才为6.7V(按着开关不动)